非标设备压装机构调试

楼主(2016-07-08):
请教各路大神,如何保证电缸把传感器顺畅的压入产品壳内,产品在分割器转盘上,电缸在大板上,当转盘转到压装工位时,电缸会把另外一个夹抓上的传感器压入产品壳内,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求指点!

网友:
没明白,这里的难点在哪里?既然都用上电缸了,压装的工艺控制可以做到全面系统精准,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压入位置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压入力在一定的范围类算合格,轴承压入我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2018-06-12):
不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