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可否用连杆/凸轮实现?

楼主(2016-07-09):
图一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接头插拔测试结构目前采用两个电机驱动,可否用一个电机实现两个动作?

图二
人工将平板/手机插入数据线接头,需要自动拨出。

图三
电机1 控制四种数据线接头往复切换,电机2控制拨杆拨出接头,现想用一个电机实现两个动作

大侠们,求助了!

网友A:
两个什么类型电机?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最好 自己设计一个快速测试接头是最好的 相当于直接设计个特殊连机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什么类型电机?

大侠,初定为57的步进,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最好 自己设计一个快速测试接头是最好的 相当于直接设计个特殊连机器 。

切换动作可采用直线/旋转结构,飞鱼大侠说的特殊的连接器结构可否画个简图?谢不吝赐教!

网友C:
那么长的摆臂,57步进估计力矩不够

网友D:
冒昧的问一句,你这个东西在哪里用,有多大的实用意义

网友E:
看看大侠的建议。。。。。。。

网友:
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长的摆臂,57步进估计力矩不够

空间的限制用不了86,加减速有没问题?
现在改成偏心轮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昧的问一句,你这个东西在哪里用,有多大的实用意义

大侠,这个实用性很强,后面这个设备会量产这一些公共场合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大侠的建议。。。。。。。

感谢关注!

网友:
学习一下,能用凸轮机构吗?

网友:
用2个电机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最好 自己设计一个快速测试接头是最好的 相当于直接设计个特殊连机器 。

歪个楼,这种USB插拔,除非你想做USB插头疲劳测试,
否则在测试过程中,用硬件实现USB接口的通断(测试电路板上做这个功能模块,那就不用测试中切换状态了)岂不是更方便,
因为我看你的手机/平板是斜放在夹具上的,初始放上去的时候
从上一工位过来,还是人手拿过来的,顺便直接插上USB就好了

网友(2016-12-09):
4工位间歇结构,用凸轮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的限制用不了86,加减速有没问题?
现在改成偏心轮拨动了

LZ现在进展如何了?

楼主:
结构已经生产出来并调试完成,效果不错   采用5741步进直连偏心轮驱动拨杆+自由浮动连接 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构已经生产出来并调试完成,效果不错   采用5741步进直连偏心轮驱动拨杆+自由浮动连接 实现。

4个不同的接头旋转90°呢,还是用步进旋转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不同的接头旋转90°呢,还是用步进旋转完成?

旋转的装置改为齿条直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