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 故障名词解释和技术术语

楼主(2016-07-09):
故障名词解释和技术术语      摘自一本很古老的书,很基础。
冲缸垫:气缸内高温气体使气缸垫烧浊、破损叫做冲缸垫。
拉瓦:由于轴和轴瓦间有毛刺、尖角、铁屑等脏物,使轴瓦合金刮伤的现象。
烧瓦:轴瓦合金烧蚀溶化。
抱轴:烧瓦严重者使曲轴与轴瓦抱死,内燃机停止运转,轴瓦、轴颈都有烧蚀痕迹。
拉缸:活塞环与缸套间的油膜局部遭到破坏时,两种金属表面在高压下的滑动摩擦,产生大量热量,当温度升高到金属熔点温度时,引起活塞环与缸套间表面微熔和熔着而产生磨痕。金属被扯断,基体金属被带出,产生熔着磨损,活塞外缘出现卷边。
拉毛:活塞与缸套相互移动,接触表面因温度高、间隙小,实际相互间为小面积接触。由于磨擦加剧,使小片金属暂时熔化,发生小片熔接,活塞重新移动时,熔接破坏、 形成拉毛。
捣缸:内燃机因旋转运动机件的损坏而打坏缸套、缸体的事故叫做捣缸。
气门锁片(销)脱落:内燃机运转中气门锁片被弹出锁片座外。
气门撞活塞(顶缸):因活塞和气门运动关系失调,发生相互撞击的现象。
气门折断:气门因受机械和热负荷作用发生头部或杆部折断的现象。
粘连卡死:气门挺杆或气门因机油或燃油变质结胶而发生气门挺杆粘连卡死的现象。
气障(气阻):在冷却系的水管或在燃料系的油管中,如因空气侵入,在管路曲折部位易聚集气泡,致使水流或燃油不能流通,这种故障叫做气障,也叫气阻。
渗流:汽化器浮子室里的燃油,由于沸腾而进入进气歧管。在高温情况下运转的内燃机熄火后容易发生渗漏,一旦发生渗漏就使汽化器不能送进足够的空气,导致内燃机不能起动。
淹死:大量的燃油被吸入内燃机进气歧管后,使内燃机失去起动能力的现象。
汽化器结冰:在汽化器节流阀附近产生冰层,使气体通道变小,造成内燃机熄火的一种现象。
断火:指汽油机吸入混合气而不能点火的现象。
点燃温度:燃料在空气中移近火焰时,其表面上的燃料蒸气能够燃烧的最低环境温度。汽油的点燃温度为10;柴油的点燃温度为40~86℃。
自燃温度:燃料在空气中不用火焰去点燃,而能自行燃烧的最低环境温度。汽油的自燃温度为380;柴油的自燃温度为300℃。
火慢(火晚):点火提前角过小,点火晚。
火快(火早):点火提前角过大,点火早。
加速熄火:内燃机以中等负荷运转中,急剧开大节流阀加速时,空气立即被吸入,而燃料的吸人稍晚一点,因此出现“喘气现象,这种现象即是加速熄火现象。
炽热点火:炽热点火是点火前的自然发火,燃烧室内炽热的积炭和过热的金属突起部分、火花塞、排气门都能使吸入的混合气自燃发火,称之为炽热点火。炽热点火使内燃机功率下降,从排气门漏气使气门过热,气门间隙变小,气门被顶起,除引起气门粘附以外,也使气门弹簧弹力下降。
热车不熄火(不灭车):关闭点火开关内燃机不立即熄火的现象,与内燃机怠速较高、燃烧室内有积炭、混合气过稀、燃油的辛烷值低及使用热型火花塞等因素有关。
爆震:爆震是点火后的异常燃烧。气体内未燃烧的气体温度,由于绝热压缩而急剧升高引起自燃发火的现象。
游车:内燃机转速有规律的忽快忽慢,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游车常发生在低速和中速情况下,声音清晰可辨。
怠速:内燃机发出的功率只够克服本身的摩擦阻力,保持低速平稳运转而并不输出功率时的转速。
汽化器回火:燃烧室火焰从进气歧管向汽化器返回。当内燃机转速急速提高时,由于空气惯性小,大量被吸人进气管使混合气变稀,稀混合气燃烧时间长,火焰一直持续到排气行程终了,进气门打幵后,就把进气管中的新鲜可燃混合气引燃,引起汽化器回火。
排气管(消声器)放炮:未燃烧的混合气从排气管排出,在排气管或消声器中继续燃烧,发出爆炸性的声响,这种现象叫做排气管(消声器)放炮。
故障分析:搞清故障起因,全面调查事故现场、准确分析判断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相关原因叫做故障分析。
事故性损坏:凡因制造修理不符合技术条件、材质不佳、设计结构不合理或因运输保管造成机件损伤或因使用中维护调整不当及违章使用而造成的损坏都叫做事故性损坏。
自然磨损:在正常维护保养和使用条件下,零件产生的磨损叫做自然磨损。
疲劳断裂:受方向大小交替变化的力的弯扭作用,零件发生断裂叫做疲劳断裂。疲劳断裂最早产生的部位叫疲芳源,在交替力作下零件逐渐损坏的部位表面较光滑,此区叫疲劳断裂区。而粗糙表面区域(锻件呈拉断的纤维状,铸件呈粗大的晶粒状)叫普通断裂区。
疲劳断裂:受方向大小交替变化的力的弯扭作用,零件发生断裂叫做疲劳断裂。疲劳断裂最早产生的部位叫疲芳源。在交替力作用下零件逐渐损坏的部位表面较光滑,此区叫疲劳断裂区。而粗糙表面区域(锻件呈拉断的纤维状,铸件呈粗大的晶粒状)叫普通断裂区。
磨料磨损:硬质颗粒夹在摩擦表面里引起的磨损,磨料对摩擦表面的破坏有碰撞冲击、研磨与擦伤三种形式。此外磨粒还能划破零件表面油膜,使边界摩擦成为固定摩擦, 从而加剧磨损的作用。磨料本身来源于空气、尘埃、燃料夹杂物、零件摩擦过程中剥落的磨屑。
疲劳磨损:机件在滚动或滚动加滑动摩擦中,由于接触应力的反复作用,使摩擦表面产生的磨损和剥落现象叫疲劳磨损。
过渡圆滑性:内燃机由怠速向中速过渡时转速稳定上升的性能,不允许有回火、熄火、打噎现象。
排气冒黑烟:燃油燃烧不完全,大量炭粒排出、燃烧不正常,空气滤清器发生堵塞,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排气冒白烟:燃气中含有水分时冒白烟;供油或点火时间过迟,燃油没燃烧也会使排气冒白烟。
排气冒蓝烟:燃烧机油时排气冒蓝烟,机油窜入燃烧室会出现此现象。
气门响:气门间隙过大,凸轮磨损曲线变化,凸轮顶起挺杆有跳跃运动或有关配合机件间隙过大而发生撞击。其特点是响声明显清脆、断续而打节奏的“嗒、嗒、嗒”声。当内燃机转速变化时,响声发生疏密变化,内燃机温度变化或断缸时,响声变化不大。气门响声不大时是允许的,如响声明显。需调整气门间隙。
挺杆响:挺杆与气门导管配合过松,横向力使挺杆摆动,撞击气门导管孔而产生响声。这种响声特点与气门响声相似。
正时齿轮响:正时齿轮啮合间隙过大,工作时齿面互相撞击发响,此处曲轴不平衡,也可引起齿轮间啮合失常而发响。这种声音在怠速或转速变化时较为明显。
活塞销响:活塞销与销孔或连杆铜套配合过松,当内燃机运转时活塞销上下撞击销孔或连杆铜套而发出尖脆的金属敲击声。其特点是怠速、中速响声比较明显清晰。内燃机转速变化时响声也周期地变化。尤其在内燃机走热后响声仍不减弱,有时还会更明显。
连杆瓦响:轴瓦和轴颈配合间隙过大,在内燃机做功瞬间,高压气体压力通过活塞传到连杆,致使轴承与轴颈互相撞击,发生有节奏的响声,其特点是有负荷时响声加大,若以怠速突然加速到中速,有明显的连续敲击声。
主轴瓦响:突然加速有明显连续敲击声,响声发闷 (钝哑、沉重) 伴有振动现象。
敲缸:活塞缸壁间隙大,在做功瞬间活塞在气缸内摆动而敲击缸壁造成的,另外连杆弯曲,活塞销与铜套或连杆轴承与轴颈配合过紧也会引起敲缸。敲缸声一般不是经常连续的,怠速时响声清晰,冷却时会更明显,温度升高时则减弱或消失。如向缸内注入少量机油时,响声会明显减小或消失。敲缸声如发生在冷机时而热机后声音消失,说明还不太严重。

网友:
楼主应该是扫描的吧

网友(2016-09-27):
不管怎么来的,总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