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35等小型园林动力气门间隙的调整

楼主(2016-07-09):
GX25/35气门间隙的调整

图1
气门间隙:

发动机工作时,气门将因温度的升高而膨胀。如果气门及其传动件之间在冷态时无间隙或间隙过小,则在热态下,气门及其传动件的受热膨胀势必引起气门关闭不严,造成发动机在压缩和做功行程中的漏气,从而使功率下降,严重时甚至不易起动。为了消除这种现象,通常在发动机冷态装配时,在气门与其传机构中留有一定的间隙,以补偿气门受热后的膨胀量。这一间隙,称为气门间隙。
切记,气门间隙的检查与调整必须在冷机状态下进行!

❶ 拆下15x14头壳螺钉,取下头壳。
图2

❷ 拆下25x12内六角螺钉,取下缸盖。
图2

❸缓慢拉动启动绳轮,设置活塞在压缩行程的上止点(进、排气门都关闭)附近,此时凸轮上的三角形定位标记,对准缸盖中心,既12点方向。
如果排气门打开,使用手拉反冲启动再旋转曲轴一圈,使凸轮上的三角形定位标记,对准缸盖中心。
(曲轴旋转2圈,汽油机完成吸气冲程、压缩冲程、做功冲程、排气冲程一个工作循环。此时进气门、排气门只受气门弹簧作用力,而凸轮不顶碰摇臂,固摇臂呈自由状态,不对气门施加作用力,所以进、排气门皆关闭,此时调整气门间隙。注意区分压缩行程与排气行程时的上止点)
(何时安装皮带?活塞运行到上止点,凸轮标记指向12点钟方向,挂上皮带即可。)
图4

❹ 在摇臂和气门推杆之间塞入塞尺,调整气门间隙。
0.08 ± 0.02 mm (IN)进气门  0.11 ± 0.02 mm (EX)排气门
增加气门间隙,旋出螺钉。减小气门间隙,旋进螺钉。
❺ 气门间隙,调整方法:
A 松开锁紧螺母,旋转螺钉,以调整气门间隙。
B 把住调整螺钉,锁紧螺母到4.9 N‧m
C 检查气门间隙。
图5
图6

GX160标记校准
图7
缓慢拉动启动器,设置活塞在压缩行程的上止点(进、排气门都关闭)附近。此时,启动绳轮上的三角标记,对准反冲启动器罩上的顶部孔。
如果排气门打开,使用手拉反冲启动再旋转曲轴一圈,再一次对准启动绳轮上的三角标记与反冲启动器罩上的顶部孔。

罗宾EH035 正时校准
图8

网友:
小时候家里拆三轮车…还记得正时齿轮有三角形位置标记…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