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加工工艺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7-09):
高手来指点,这种零件加工工艺是怎么做的?原来就见到过许多这种类似零件,始终不知道怎么制造的。最常见的就是机床上的那种喷水嘴,可以万向转动,里面就是个圆球型的。不说了,上图吧!大家一块讨论一下

网友:
这种螺栓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米思米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挤出来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