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怎么选合适的物流

楼主(2016-07-09):
公司做了个平台带柜子,重量在100㎏左右,尺寸大概是600乘900乘700,怎么选择合适的物流以降低成本呢!有经验的大侠给出出主意!

网友A:
拆解,现场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现场组装。

用什么物流呢

网友(点评):
物流厂商?从哪到哪?

网友:
火车一般是最低的,你可以参照各大运输公司

网友:
能拆开装的话就拆成两部分,就平台和柜子分开装。物流的话,看哪儿到哪儿,如果收货的厂家在市区或者比较偏繁华一点,就选中铁物流,走铁路便宜。如果收货的厂家地理位置非常偏僻,那没办法,你选德邦物流吧,包你送到门口!德邦物流比中铁物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