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车辆驱动桥的选择

楼主(2016-07-09):
做了一款液力传动的工程车辆,想问一下,选择车桥时候,车桥的最大输入扭矩该如何确定,我选的发动机最大输出扭矩是580N.m,变矩器的变矩系数是3,变速箱一档传动比是3.82,那车桥的最大输入扭矩应该大于580×3×3.82吗

网友:
这个驱动桥的选择就没这么简单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点资料,或者经验什么的啊,我就想知道驱动桥的输入扭矩应该如何求而已

网友A(2016-09-26):
车桥的输入扭矩一般是大不过580×3×3.82的。
但是你也可以根据车辆的负载来反算呀,因为车桥所受的扭矩不是取决于发动机或变矩器能给它多少扭矩,而是取决于车辆行走时的负载扭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桥的输入扭矩一般是大不过580×3×3.82的。
但是你也可以根据车辆的负载来反算呀,因为车桥所受的扭矩不 ...

您所说的是不是就是地面最大附着力所提供的力矩啊

网友:
地面最大附着力所提供的力矩

是的,还要考虑车辆爬坡时的最大爬坡力。

网友:
从轮胎驱动扭矩反算

网友:
车轮最大驱动扭矩乘以车桥速比再乘个系数。

楼主(2016-11-26):
那对于四驱车(前后桥相同)来说,在计算车桥输入扭矩的时候,单桥的输入扭矩,是不是变速箱输入扭矩的一半啊(不考虑效率的话)

网友:
单桥的输入扭矩理论上是变速箱输出扭矩的一半,但实际情况往往前后桥的阻力不一样,扭矩肯定不一样了,所以选型时还是要能力富余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