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气弹簧如何用

楼主(2016-07-09):
一个天地盒一样的盖子,打开放物料,平时机器运转的时候盖子盖上。为了不干涉人工操作,想把氮气弹簧放后面,但不知道怎么设位置,有谁用过,有经验的教下。
相当于两个位置,氮气弹簧都是向外出力,而且在两个位置是使盖子保存现有状态

网友:
理论力学的平面汇交力系问题和机械原理的曲柄滑块机构运动校核。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室外设备遮雨棚,也是两种状态。气弹簧最短位置在两种状态之间,,,,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注意氮气弹簧的和受力点的连线 与铰链的相对位置关系,抬起时氮气弹簧起到支撑作用  落下时氮气弹簧起压紧作用。

网友A(2017-01-13):
顶一下!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也是一个天地盒,我需要最大张角30°,需要电动。

LZ这个是手动开关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也是一个天地盒,我需要最大张角30°,需要电动。

LZ这个是手动开关盒吧?

是啊,我的是手动开盖的

网友:
哎,这个类似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计算了一次没搞定,后来把气弹簧铰链搞成活动的通过实验做出来的,说多都是泪。

网友:
先确定一点,然后看一弹簧的最短长度,最长长度,计算弹簧作用力

网友:
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另一支撑点布置受限

选型气弹簧样本都有,顶升状态不用说了,闭合状态时,你必须保证气弹簧先过最短状态,然后伸出一点为闭合状态

网友:
找到一篇好资料, 楼主不妨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7f8Vdp4FD0T_cbSiPoO1tXNcwkakTOBNUiTp-WwkGPBF6ZUN4Z2-1zzARmlXJtxvJyxyjiPZjr5ExepluU0-BOPEiHGtb2hgpj3DVpgdpi

楼主也可以把参数贴上来,帮你算算。

网友(2023-10-10):
不懂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