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一对齿条齿轮怎么设计能有自锁效果。

楼主(2016-07-09):
这是整体结构,手动的一个测量工具,前面装的是测量仪,可以理解像高度仪吧,

因为齿轮齿条没有自锁能力,所以这把手一松开,整个就会往下掉。所以感觉那个手轮去旋,升降,形同虚设。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自锁呢?
最下面这个用这样两个同模数,不同齿数上面两个齿轮,这样能实现这种效果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齿轮轴同轴挂一个棘轮.
2齿轮正上方拔插销  卡在齿轮 跨若干齿的 齿根里面
3.就是你图示这这种锁紧把手  :齿轮轴轴向开槽   把手锁紧在槽里面。
4.同轴挂一个钢珠循环的滚动体  拔插销直径和滚珠直径有个公差 。类似还有很多
楼主关键单是 保证锁紧以后高度方向 精度能达到你设计要求 去选择,,如何锁紧

网友:
换成涡轮蜗杆的形式不行么?

网友B:
加蜗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蜗轮机构

蜗轮蜗杆可以自锁,但是这个不好加,一对蜗轮蜗杆,然后带动齿轮,但是上下移动挺慢的,蜗杆传动太慢了。

网友(点评):
那就改配重,不用锁,手拉倒哪停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轮轴同轴挂一个棘轮.
2齿轮正上方拔插销  卡在齿轮 跨若干齿的 齿根里面
3.就是你图示这这种锁紧把手  ...

除了棘轮靠谱一点,其他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转动那个手轮,带动齿条上下移动。精度不高。不是锁紧的问题,问题是重力自己往下掉,
要实现的不是锁紧。不是锁紧。而是不转手柄,保持不动,转动手柄,上下移动。至于那个把手,是我移动到适合高度,我锁紧好开始测量

网友(点评):
哎 ,死脑子。。。

网友(点评):
参考蜗杆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蜗轮机构

怎么配重?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轮轴同轴挂一个棘轮.
2齿轮正上方拔插销  卡在齿轮 跨若干齿的 齿根里面
3.就是你图示这这种锁紧把手  ...

大师,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锁前面那个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前面那个把手

我要摇手轮的,松开就会下掉的。

网友:
用这样的机构?为什么?

网友:
加一个阻尼装置,类似阻尼转轴的东西

网友:
蜗轮有自锁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D(2016-10-21):
建议加多头蜗杆传动斜齿轮传动斜齿条机构,参考钻床的机构

网友(2017-01-15):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可以自锁,但是这个不好加,一对蜗轮蜗杆,然后带动齿轮,但是上下移动挺慢的,蜗杆传动太慢了。 ...

用蜗轮蜗杆应该是正解。嫌速度慢,可以多头蜗杆,或者前面的手轮搞大,增加一级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多头蜗杆传动斜齿轮传动斜齿条机构,参考钻床的机构

常见到说多头蜗杆传动斜齿轮,但是严格来讲,和蜗杆啮合的是蜗轮吧,然后蜗轮驱动斜齿轮,斜齿条?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台钻工作台升降机构

网友:
像前面说的增加阻力。如果当你的摩擦阻力大于他自身重力的时候自然齿轮不转齿条就不会下垂,至于这个力可以是磁力、弹力也可以是抱紧力,配重或者棘轮棘爪就不建议,因为这不能确保你在任何位置都能停止。

网友(2018-11-24):
在轴上加棘轮或加一个抱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