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模具设计初级阶段怎么样

楼主(2016-07-09):
模具设计初级阶段怎么样

网友:
初级阶段,可以就是熟悉一下模具的标准件,标准框架,顶针,在指导下设计一些简单的模具,................: i% L5 z3 @: }2 N9 h
我以前也设计过简单的夹具,设计过简单的冲压模,后来就没有搞这方面了。模具设计其实也不难。哪一行都是熟能生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