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齿了

楼主(2016-07-09):
在上一家公司设计的设备里的一个齿轮崩齿了,旧同事电话告知并发来图片。如下图。y
齿轮是正齿轮,外发,13齿,4.5模。26mm厚。材料为40CR,调质处理。表面发黑。使用工况:没冲击,最大负载时为300KG。最大转速时约300转/分钟。
大家讨论下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材料问题。
我认为是加工商为成本,不知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40cr貌似与45号价格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是齿根处有裂纹?猜的

网友(点评):
安装有时候外部没有到裂纹,内部裂纹就没有进行检测过。以后想办法做一下各方面的检测

网友:
或许你可以对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一下,机械设计基础那本书说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是需要复习下再重新计算下

网友:
13齿,如果没有变位的话,应该已经根切了,貌视设计上应该也不合理吧?

网友(点评):
是齿数设计过少了,是尺寸问题取的齿数,根切这个是欠考虑了,再复习下

网友:
关注并仔细分析断口左下角,似乎从齿根圆中部开始发生,再沿切向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断定存在材质缺陷。邻齿齿面刀痕累累,加工质量极差。即使不发生断齿,这样的供应商也不应继续使用。

网友(点评):
是的,是材料有缺陷。齿面有刀痕注意到了,找不到更好的供应商,无奈接受。 所以上次跟一做齿轮的聊起,他自己在生产齿轮都说做齿轮做得好的在深圳没几家。

网友:
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楚,建议清洗后查看断口状态,是否有疲劳区。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微裂纹扩展造成的。
另外你这个是直齿,断齿偏向一边,也可检测齿向精度是否有偏差。
除此之外,可能设计强度不够,但如果设计不够,通常会发生所有齿都断裂。(机器一直运转的话)

网友:
齿数太少,根切了吧

网友(2016-09-02):
开式传动?

网友:
看样子像是齿轴,觉得如处理的方式不对,调质出来的软齿面应该不太适合齿轴这种经常磨合的场合,应该在调质基础上加表淬,表面硬度上去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2016-10-18):
我这里也是与楼主情况类似,齿轮也经常崩齿,你用的是什么材质,热处理如何

网友:
齿数太少,节圆直径小。承受过负载了

网友:
不管其它,13齿是最大问题。为什么选13齿?选了13齿后采取了哪些措施没有?

网友B:
齿面需要高频。全是油,发黑没用。
照片看,齿顶挺宽。有可能变位不够。13齿需要适当的正变位。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三个月了,应该是早就翻篇了。

帖子给出的信息不全。应该把设计参数表贴上。技术要求的材料和热处理贴出来。

楼主还应该把自己的强度校核过程贴上。

主要考虑设计参数中取合适的变位避免根切,材料毛坯有无缺陷,热处理是否有淬火裂纹,是否磨削伤根了。

网友(点评):
而且也没有详细叙述工况,也没有说明运行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三个月了,应该是早就翻篇了。

帖子给出的信息不全。应该把设计参数表贴上。 ...

重新照原样又了一个,有没问题就没联系了。
过程当时算得不全

网友:
齿数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是与楼主情况类似,齿轮也经常崩齿,你用的是什么材质,热处理如何

用的40CR,调质后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面需要高频。全是油,发黑没用。
照片看,齿顶挺宽。有可能变位不够。13齿需要适当的正变位。

发黑只是为了安装前不生锈,还有当时不差钱

网友:
为什么不用20GrM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