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教

楼主(2016-07-09):
   请问这个位置的是基准在哪?

网友:
基本概念的缺失,建议楼主兄弟读读啥是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A:
那我来猜一下, 这个零件的基准原点在中心线的交点上  所以呢这个圆的基准也在中心线上。欢迎拍砖,还望指点。
  建议一下这个图标的标注啊,乱的狠啊。满足铣床加工虽好,但也不能这样搞。

网友:
在上面那个圆心

网友B:
按规范,位置度公差应该有基准,图上没标出,应该去问画图的人。分析这图的标注规律,标注起点应该是中心线向外,这个孔的尺寸与右上角孔关联且有理论正确尺寸要求,似乎基准是右上角孔。不太合理的是:右上角孔本身并没有位置精度要求。似乎仅需保证两孔位置关系,其他地方都不重要。如果推测正确,其他尺寸也应该以那个孔为起点更合理。不论如何,基准还是应该给清楚的。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

网友C:
这个图有点不规范。猜设计的意思:这个孔是定位销孔,定位基准应以上面的那个孔。

网友:
右上圆孔

网友:
标的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来猜一下, 这个零件的基准原点在中心线的交点上  所以呢这个圆的基准也在中心线上。欢迎拍砖,还望指 ...

这个圆  应该跟右上角的圆有位置关联   有XY都有理论值要求   但这个位置度 0.1  是不是公差太大了?   按理说越精确度很高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有点不规范。猜设计的意思:这个孔是定位销孔,定位基准应以上面的那个孔。

我也觉得是两个定位孔   位置度相对右上角的空    但这0.1的位置度是不是有点大了    理论值不是应该精确度很高的吗

网友(点评):
标公差不是因为要求高才要标形位公差,要求低也可以标公差,保证可装配的前提下放宽要求,大批量生产对降低成本很有意义,有机会看看德国人的汽车生产图纸。在机械行业范围呢,小行业不同,思维差异很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规范,位置度公差应该有基准,图上没标出,应该去问画图的人。分析这图的标注规律,标注起点应该是中心线 ...

这个两个应该是定位的孔   一个定位销 一个凌型销  但是我不解的是  理论值的精度要求不是应该挺高的吗  为什么这位置度却只要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两个应该是定位的孔   一个定位销 一个凌型销  但是我不解的是  理论值的精度要求不是应该挺高的吗   ...

精度高不高并不全是绝对的,对这个其他地方只给公称尺寸的件来说,此处有位置度要求,也算是高精度了。换个场合,如果是机床夹具,这个标法会很要命。不知道这个件干啥用,设计者是怎么想的,不好评价。不过从尺寸的标法推测,至少出图这位(不知是他或她设计的,还是他或她帮别人出了张图)没有太多的实际经验,不排除考虑不周、计算错误之类因素的存在。

网友D:
是标有62和137两个理论尺寸的圆心.其实不管右上角的圆如何移动,设计要求是两个圆的相对位置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标有62和137两个理论尺寸的圆心.其实不管右上角的圆如何移动,设计要求是两个圆的相对位置正确就可以了.

那位置度呢

网友:
楼主应该仔细读一下有关形位公差的书,不要想当然的下结论

网友:
基准是中心线   只不过孔位的公差是自由公差来控制的,位置度控制的是两孔之间的位置关系,只需要保证两孔的相对位置即可,其余的按自由公差来就行   没觉得标注的不对啊

网友:
这个基准显然是漏标了啊

网友:
一张图一般只能有一个基准   除特殊情况 并且不重要尺寸可酌情选个基准
位置度可没有基准,以理论尺寸位置xy点为基准

网友:
位置度 有一种情况是不需要标注基准的 ,在孔组位置度可以不标基准,但是此时的公差带与带基准的公差带不同,不标基准不是说没基准,而是自为基准。一些小公司非标公司的尺寸标注,只能说……呵呵哒。

网友:
感觉这个图纸标准有点乱啊

网友:
理论上来说:有两个理论正确尺寸,可以确定右上角的孔为基准,但是实际操作中,加工没法找正,也没法测量,图纸肯定要改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相对于另一个孔,你看尺寸标的就是和另一个孔的距离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按规范,位置度公差应该有基准,图上没标出,应该去问画图的人。分析这图的标注规律,标注起点应该是中心线 ...

猜是右上孔,但是因为两孔直径一样,一起标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标注位置度的时候,都有提示输入基准符号,这时候也应该想到去标注基准。所以这不是疏漏,是概念没搞懂。建议和画图的交流一下。

网友:
如果是定位销孔,不要加工

网友:
大致猜了一下,是右上那个16H7的孔,这个出图的人水平真无语了,哈哈

网友:
那位置度呢

网友:
我感觉这就是要求控制两个圆的相对位置关系的,62和137尺寸的变动范围不能超过0.1

网友(2023-08-25):
啊!!!好像把它标正确啊,这图看着手痒。

网友:
就是跟他有尺寸关系,右上角那个孔

网友:
忘光了 不会看图看书取了

网友:
右上角的孔是一个基准,这个孔的定位尺寸是以工件中心给的,所以应该是有两个面一个孔为基准,但实际应该是根据装配为准,应该是一个面一个孔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给孔的中心距公差才是合理的,位置尺寸为理论尺寸。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两个定位孔   位置度相对右上角的空    但这0.1的位置度是不是有点大了    理论值不是应该精确 ...

这二个孔的位置度是互为基准,以理论位置为圆心,公差值为Ø0.1的范围。位置度公差大小以实际装配需要而定,跟绝对值大小并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基准就是2个16孔的圆心本身,它的位置是由带框尺寸决定的,公差带的直径是0.1mm

网友:
2个16mm孔的基准就是孔本身圆心,公差带位置由带宽尺寸确定,公差带直径0.1mm
建议你去看看有关 形位公差的标准,GB/T1182-2008

网友:
去看看 形位公差标准定义  GB/T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