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倒角和斜面倒角哪个容易加工?

楼主(2016-07-10):
手工开模具的话,圆弧倒角和45度的斜面倒角(图中红线),哪个容易加工呢?
我感觉是圆弧倒角,因为只要有那种球头形的刀具,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网友A:
都是刀尖成型或走刀成型,数控加工时对加工来说区别就在于路线设置。但圆角的力学性能更好些。

网友:
倒角好做些,不过有应力集中,圆角应力集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刀尖成型或走刀成型,数控加工时对加工来说区别就在于路线设置。但圆角的力学性能更好些。

我找的是小厂子,手工做的。所以……

网友:
没有长宽高不好说

网友:
一般边角的加工,能用倒角时就不用倒圆,倒角更好加工
楼主图片中的情况,应该是为了消除应力集中,用倒圆效果更好

网友:
就从这两个示意图来说,如果是上普通机床加工那R角会比C角好加工,但凡上机床加工都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你这示意图没有尺寸,说那个好加工都没什么意义。比如说R整个r5 r6这都好干。你整个什么R3.5  R16什么的就不好干了。因为刀不是标准的或刀具太大了都超出一般机机床的装夹了。肯定有人说我就能利用手动模式搞出来,比如说用铣床的数显或计算器按点一层层加工出来,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这干吧!如果上数控类机床两个加工难度都一样。

楼主(2018-01-09):
引用 网友B:
手持式气动倒角机,,方便,,模具机械加工都会用到

圆盘上为什么弄这么多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