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正反转

楼主(2016-07-10):
设计一链条输送机长3米要正反转,我的问题是。    正传的时候我张进设在松边没有问题,当反转我的张经就在紧边了,这样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3米长不加托板吗?

网友(点评):
嗯有支撑的,我现在的疑问是 张紧放在了紧边侧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点评):
加了托板就主动或者被动链轮张紧下就好了啊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链条导轨 那样正反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链条导轨 那样正反转都没问题

嗯准备用那玩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链条导轨 那样正反转都没问题

请教下,市购的超高分子聚乙烯链条导向件,就图片这种,比起铁氟龙材质的,哪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市购的超高分子聚乙烯链条导向件,就图片这种,比起铁氟龙材质的,哪种耐用?

前面这种使用过,在工况一般的车间里用几年没事,特氟龙的没用过,不过耐磨性UHMWPE应该是很高的了

网友:
3米啊   为了成本  我有几条12米的  还没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市购的超高分子聚乙烯链条导向件,就图片这种,比起铁氟龙材质的,哪种耐用?

用键条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键条怎么样?

就是平键啊,不过平键不美观

网友:
铁氟龙应该更耐用,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