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的天圆地方(6方)怎么画展开

楼主(2016-07-10):
现在客户要求做这个罩子出来,可是展开图我做不出来,希望大神们能给予帮助。

网友:
不给CAD图纸,如何画?
图片上的根本没画好。

网友(点评):
上了年纪,眼神儿还挺好。哈哈

网友:
你先把那个圆看成正八边形,再用梯形和三角形将八边形与六边形连起来,如果不过瘾,还可以把八边形细化成16边形、32边形、64边形……。

楼主:
这个是图纸,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天圆地方,以前只听过地球天圆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关系。画出来了。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天圆地方,以前只听过地球天圆地方

指一端是圆的,一端是方的

网友:
solid 里面-放样可以画出来吧

网友(2022-04-16):
放样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