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购普通的2模齿轮齿条,可以调到零间隙吗?

楼主(2016-07-10):
就是市面上常备库存的那种直齿轮齿条,通过调整位置,就是调到运转起来有点涩涩的状态,这是不是就算零间隙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模数越小的齿轮精度越高?也越容易达到零间隙的状态?

网友:
市面买到的齿轮和齿条。质量有好,有坏(精度也差异很大,和模数没关系)。好东西不便宜,找信誉好的商家买。或者自己懂得,可以简易检测下。
装配时可以调整到无间隙,起初运行有卡滞现象(这就体现为零件精度可能较低,齿面粗糙度不好,齿向不好),跑合后就顺畅了。
运行过程中会有磨损,以后不就达不到你要到无间隙状态了吗?除非其中一个零件是弹性定位,往啮合方向施加推力。

网友(点评):
谢谢! 加了弹性定位,就省了定期去调整间隙了!

网友(点评):
弹性定位,带表卡尺内部结构?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割机基本上是弹性固定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