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橡胶和硅胶减震,效果好,但寿命短

楼主(2016-07-10):
有一微型12V气泵(重量320g)(图 1),固定在一底座上,由于直接固定震动和噪声较大(气泵本身工作产生的震动和噪声),用橡胶条将气泵抬起悬空,效果非常好,但悲剧的是,橡胶条寿命不会超过5h。各类型号和尺寸的橡胶都选用过,还是不行,后改用抗撕裂硅胶条,效果依然非常好,但寿命只比橡胶条长一点。现想采用弹簧钢片来减震(图2),大体结构就是图中所示。是否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使用过弹簧钢片减震的大神,望来帮我解惑。

网友A:
优力胶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力胶试过没有?

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用的话,硬度50度合适么

网友(点评):
合适,但是邵氏50度要去misumi买了,TB上我只见过70度的.另外振动盘的橡胶地脚也可以试试.振动盘那么大的震动,没见过地脚坏掉的

网友:
如果非要采用这种结构,建议全部采用面接触,与底座边缘采用胶粘,上面用刚性好点钢圈压紧。

底座内边缘、钢圈内边缘都采用大弧度圆角,减小对橡胶的划伤、应力。

与气泵联接的同理。

提醒下四周橡胶分布要均匀。

如果橡胶是长条形只压两头的话,就要将两边留出多余的

网友(点评):
OK。大侠,有两个地方不太理解,能否解释下,钢圈压紧怎么压,是像轮胎一样开孔内嵌么。目前有长条的橡胶,那个两边留出多余余量是?

网友(点评):
钢圈就用螺钉压紧嘛,你现在光用螺钉锁着,作用力集中在那几点上不好。当一边没压时,留上飞边是为了减小边缘撕裂

网友B:
用这种避震座

网友(点评):
嗯,就是这种,类似的规格还有很多,LZ选合适自己的.

网友(点评):
恩,这个不错。只是针对目前情况,上端与气泵连接没问题,下面与底壳连接是个问题,图上我只是剖了一下,但底壳是塑料件,有外观要求,且壁厚只有2.5mm。金属螺纹,与塑料螺纹连接估计也悬。

网友C:
建议用汽车发动机的减震结构和材质

网友:
材质选错了吧,硅橡胶的力学性能很差劲的,耐热性好

网友D:
想减震,试试这些:

网友(点评):
问下,这个不会讲震动传到底壳么,刚好有块橡胶,试了下,底壳震动挺大的。

网友:
试一下PU,70度; 如果减震效果稍不好,可以适当减低硬度.

网友(点评):
问下,PU减震是不是都是将PU看做一个基座,然后锁上去。

网友(点评):
OK,正准备试

网友(点评):
如果能解决螺钉锁紧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我认为橡胶垫在硬度不变,厚度越厚缓冲的效果越好,多注意这个厚度与硬度的关系,硬度低,寿命短,硬度高,缓冲效果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减震,试试这些:

你好 方便给这种材料的中文或者链接网址吗?谢谢

网友(点评):
推荐的ACE缓冲垫和传统意义上的的橡胶或海绵有很大差异,可以吸收最高90%的能量,能够解决3Hz一下的低频震动。前提是愿意花点儿钱。

网友:
这样用弹簧复杂了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用的话,硬度50度合适么

恩,是的。以前有试过直接将气泵锁在一块橡胶上,但效果不是很理想,可能是硬度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汽车发动机的减震结构和材质

大侠,你指的是用弹簧么,之前有想过用这种结构。但空间不太够,而且要求弹簧线径要大。

网友(点评):
不是弹簧,是一种特殊的合成橡胶+铁支撑,汽车上的很多地方都用到,你找到相应的厂商就能了解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的效果和寿命应该都还不错的啊

网友:
你的气泵的典型的振动频率是多少?

网友(点评):
查MISUMI样本,适合这种频率(40Hz)和大致载荷(平均约3kg)的减震元件为GELB2501防震凝胶衬套,材料为聚硅酮,有望将震动传导率控制在1/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方便给这种材料的中文或者链接网址吗?谢谢

谢谢 请问下这种国内有代理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避震座

看了一下米思米的标准,选用了这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东西还在路上。

网友(点评):
就是太太太贵了,想象不到的贵,都想自己做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发表一下使用效果啊,说说解决方案也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哈

网友(2016-12-24):
温度不高的话选用标注的减振垫或气囊

网友:
振动盘的橡胶底座试过没有,振动盘本身震动非常强烈的,他的底脚可以试用一下,固定的话可以用脚杯 打孔固定

网友(2017-04-17):
这种怎么样

网友(2017-06-23):
橡胶座-NR

网友(2018-01-04):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米思米的标准,选用了这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东西还在路上。

这种真的很贵啊,橡胶的不行吗?

网友(2018-07-27):
楼主优化出来了吗,效果怎样。望再次分享

网友(2018-12-28):
想看看效果啊

网友(2019-04-28):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没有?我这边也是类似的泵,然后需要设计出硅胶包裹住,起到防震减噪的效果。

网友(2019-05-29):
下载资料,没有积分

网友(2019-11-04):
顶下,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1

网友(2020-06-19):
用液压减震,类似汽车发动机机脚

网友(2024-08-21):
专业就是不一样,我这一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