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口钳控制零件的总高,4个点尺寸不同,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11):
做加工中心的,用“高级精密组合平口钳”的平口钳,控制零件的总高,4个点的尺寸总高不相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求解

网友A:
首先要确认台面的平面度可信,其次以台面为基准检查平口钳上工件安装面的平面度及对台面的平行度,至此可以查出高度基准是否可信。如有问题,并且只有这些家当可用,可针对每个安装位置磨一调整垫片消除误差。

网友B:
你说说公差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说公差要求多少

零到小3个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台面的平面度可信,其次以台面为基准检查平口钳上工件安装面的平面度及对台面的平行度,至此可以 ...

主要是控制好总高,粗加工后4个点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