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4V中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11):
42CrMo4V中V是什么意思?
在网上查了一些,有的说是德标,对应国标42CrMo4,V是调质的意思。
另一种说法是矾元素。请教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最好有专业权威的出处可查询。
新人在此拜谢~!

网友:
是“调质”的意思。

网友:
V钒    钒元素    元素质量  W Me小于百分之1.5

网友:
V钒    钒元素    元素质量

网友A:
1. 如果是德标材料,V是调质,不过这是以前的标准;现在德标已经把42CrMo4 V 按照DIN 10083-1 的标准表示为 42CrMo4+QT。
2. 如果不是德标材料,理论上说V是钒也说得通;我只想问一下,有“四二铬钼四钒”这个材料么?我的意思是市面上有这个材料么?实验室、钢铁厂非要生产“四二铬钼四钒”,那肯定是能生产出来的。

网友:
LZ,GB里只有42CrMo,没有42CrMo4。
你一楼大概笔误了。

网友A:
见附件GB3077-1999
我基本可以断定,42CrMo4V中V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调质”,不是“钒”。
因为标准里没有“四二铬钼钒”这个牌号,只有“四二铬钼”;GB的42CrMo就是德标的42CrMo4。
“铬钼钒”组牌号里含碳量最高的是35CrMo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德标材料,V是调质,不过这是以前的标准;现在德标已经把42CrMo4 V 按照DIN 10083-1 的标准表示为 ...

我们公司的产品与欧洲合资,很喜欢用这个调质钢,如齿圈、大型回转轴承、花键轴套等,很常见的材料……从我们的资料上看有写42CrMo4V,42CrMo4 (Q+T),42CrMo4 Q+T(LTV)……请教下LTV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LT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GB3077-1999
我基本可以断定,42CrMo4V中V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调质”,不是“钒”。
因为标准里没 ...

听他们说42CrMo4中的4类似国产牌号后面中的A,表示优质钢

网友:
是“调质”的意思

网友(2019-07-04):
应该是钒吧,42CrMo加钒能提高淬透性,许多曲轴为了加工性会在42CrMo中加钒,可以再毛坯状态直接调质。

网友(2025-05-17):
我来晚了,所以标准答案缺失!虽然标准里没有这两种牌号。但按GB,42CrMo4V是钒元素元素.按EN旧标,42CrMo4-V,则为调质。短横杠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