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在平衡机上进行动平衡,平衡机上转速该选多少合适?过低或过高有何影响?谢谢

楼主(2016-07-11):
传动轴在平衡机上进行动平衡,平衡机上转速该选多少合适?过低或过高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不是平衡机的问题,应该根据传动轴的设计最高转速设定试验转速,最低不能低于使用中的最高转速,否则试不出问题,过高没必要,还会出危险。也要看平衡机手册,找厂家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
轴做动平衡的话除了速度之外,支承方式,支承点,带动方式,增重法还是减重法等都要考虑的。转速一般要略高于设计速度,但一定要注意有个“临界速度”共振点,设定速度不能在共振点上!有使用动平衡机的经验,但具体怎么计算速度没涉及过,所以也不敢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