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快速返回某一参照位置

楼主(2016-07-11):
哪位高手知道CAD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就是我选中一张CAD图纸中的某一位置,记住这个位置,以后绘制其它位置图的时候可以快速返回该位置。@水水5

网友A:
这两天忙项目,没来论坛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快速返回?像打游戏似得回城咒吗?你的CAD还很大吗?双击中键就显示所有了啊~我一般是这样用的,我CAD用的也不很好,
如果你嫌搓滚轮手疼,可以有个参数调整滚轮缩放的程度,好像是命令mousezoom,具体的可以搜帮助,把值改到100,三两下就缩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忙项目,没来论坛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快速返回?像打游戏似得回城咒吗?你的CAD还很大吗?双击中 ...

哦哦,前面看到前辈给别人的评论学到很多,特意向您请教的,我的意思是CAD里面有个视图命名命令,命名之后选中区域就成为模型视图,我就想请教一下模型视图如何快速调用出来,现在是点VIEW可以调用,但还需要鼠标操控,我想了解下是否有快捷键直接切换保存的模型视图。我们现在画图图纸里有标准件和设备的整套图纸,转换比较麻烦,想提高一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