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为什么要考虑稳定性

楼主(2016-07-11):
我们知道压杆要考虑稳定性,但为什么拉杆也要考虑稳定性呢,压杆长细比要求120。拉杆150

网友:
那是长细比的最大值,是为了在施工安装的时候不意外弄弯了。和拉不拉杆无关。
& U3 k+ N8 W$ I: v规范就是这样规定的。) _3 G: {; {/ G' {

网友:
你在哪里看到拉杆要计算失稳?

网友:
没听过拉杆失稳,倒是听说过细长轴失稳的。

网友:
拉杆至少不能无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