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快速返回某一参照位置

楼主(2016-07-11):
哪位高手知道CAD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就是我选中一张CAD图纸中的某一位置,记住这个位置,以后绘制其它位置图的时候可以快速返回该位置。软件板块人少,在这请教一下。

网友A:
可以将不同当前视图命名,有需要时可按视图命名快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不同当前视图命名,有需要时可按视图命名快速定位。

多谢前辈的指点,那命名之后的视图如何快速调用,有指令吗,请前辈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的指点,那命名之后的视图如何快速调用,有指令吗,请前辈赐教

调出视图工具栏,箭头处选择已命名的视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出视图工具栏,箭头处选择已命名的视图即可

哈哈,前辈解决了我的很长时间的疑问,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