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遇到个问题,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6-07-11):
看到机床主轴,说要保证刚度,主轴内孔要不低于多少百分比?我的理解是,在一定范围内,内孔越大,刚度也越大,是这样吗?怎么觉得有点不能理解?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人都走光了  还问个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都走光了  还问个屁呀

 不能吧

网友:
你看看公式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极限是70%左右,大于70%刚性会急剧下降,50%-70%会比较好,能得到较小的刚性损失,较大的省材料,提高频率。

网友:
在外径一定时内孔越小刚度越大

网友:
还是看看公式比较好

网友:
大佬们,都伤心了,遇到好回复很幸运…哎…各种流言无从判断真假……继续看书自己学习………

网友B:
还没有相关经验,不过我做过一个小分析,简单说下给楼主参考。
一米八的滚筒,要加长,轴头外圆是70的,有三十二的内孔,考虑到自重等载荷,选择在两端车台阶孔,再做个阶梯轴塞到孔里面焊死。
针对台阶孔直径做了个简单的有限元,从40试到60,发现壁厚对中分配不是最好的,按内外厚度之比为3:2左右分配较为合理,至于40和60两个极限,根部应力都会非常大。

网友(点评):
台阶孔直径52时根部应力最小。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尺寸有些记不清了,图纸也没存档,不过0.6的比例没有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相关经验,不过我做过一个小分析,简单说下给楼主参考。
一米八的滚筒,要加长,轴头外圆是70的,有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