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槽钢受力问题

楼主(2016-07-12):
如图,两根10#槽钢 长3m,背靠背间距600mm,两端固定,中间能承受多重的物体,大学学的东西都忘记了,主要是受弯和受剪。

楼主:
问题比较简单,如果方便的话给出一个计算的的方法,小生在此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校核什么?强度?刚度?允许多大的变形?负载怎样分布?集中力?分布力?偏心载荷?

集中力,在最中间,校核强度,允许小的变形但是不能太大。

楼主:
现在很急 没时间去找这些,简单一点吧 这样两根槽钢能不能支撑起1300Kg的物体,也就相当于每根槽钢支撑650Kg。

网友:
机械手册第一卷里不到100页的地方,翻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10的槽钢,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共还不到1吨多点,不放心用SolidWorks算一下,很方便很快。

网友B:
我在正中间加了6500N的力,会有大变形,如果你的力稍微向两侧分布一下,问题不大。
高速运动可能会产生振动。
如果只是承担工件勉强能用。

网友(点评):
大侠模型切面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点评):
10槽钢可以利用软件选型,选好材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槽钢的自重不用考虑进去吗

网友(点评):
楼主的槽钢材质如何也得考虑。

网友(点评):
SW用的炉火纯青 了,呵呵

网友:
发帖子,不显示滑块,没办法验证咋回事

网友:
正应力在123Mpa左右,切应力很小。使用可以使用,但是没算挠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急 没时间去找这些,简单一点吧 这样两根槽钢能不能支撑起1300Kg的物体,也就相当于每根槽钢支撑650K ...

物体多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正中间加了6500N的力,会有大变形,如果你的力稍微向两侧分布一下,问题不大。
高速运动可能会产 ...

自重可以考虑,而并卵?

网友:
按照你说的估计会有变形

网友:
参考10楼的。

网友:
许用应力按 123MPa计算 (楼主需要自己查一下10#的许用应力,查完了按比例乘一下就能算出承重了)  单根最大能承受651KG    许用应力按160MPa  单根承重为651*(160/123)=847K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正中间加了6500N的力,会有大变形,如果你的力稍微向两侧分布一下,问题不大。
高速运动可能会产 ...

网友:
用ABAQUS模拟了一下
自重设置为300N
使中点在重力方向移动0.1mm
反作用力是160N
移动1mm
反作用力是16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