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板的黑色污迹是怎么形成的

楼主(2016-07-12):
请教各位撸友,供应商到我们这边的机框背板有黑色污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铝板不是我们加工的,首先我判断不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一些油污呀

网友:
生产环境不清洁。被灰尘、油渍污染。

网友:
拿酒精洗一下看看是什么污垢,或者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
不是氧化造成 的,是不是一些污渍什么的被覆盖在里面,表面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氧化之前表面有污渍或抛光不好 氧化后形成暗斑

网友:
是不是做表面处理的时候表面没有处理干净的污垢?

网友(2016-09-18):
或许是铝板生产时的粘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