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的件,靠折弯能实现么?

楼主(2016-07-12):
各位帮我看看,一个电机罩,现在想靠折弯来实现,是不是难度太大了点? 材质是5mm铝蜂窝板

楼主:
展开的板幅大约  1500*1300

网友A:
这个结构应该是冲压件。不熟悉的话可以去看看汽车的车门,引擎盖,后备箱盖。折弯件只能分片焊接。蜂窝铝板做大圆弧曲面勉强,没有可能做折弯和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应该是冲压件。不熟悉的话可以去看看汽车的车门,引擎盖,后备箱盖。折弯件只能分片焊接。蜂窝铝板 ...

主要不是大批量的,冲压需要开模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大批量的,冲压需要开模具啊

普通铝板,折弯拼焊。或许需要用到一些型材。

网友(点评):
嗯 知道了 谢谢您

网友(点评):
有激光切割和数控折弯的话,也可以做出不错的效果。

网友:
大批量就要开模,小批量就要拆开焊接!

网友(点评):
老板就要这么做一个试试 算了 随他去吧

网友:
拆开焊接,折弯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铝板还行 但蜂窝结构的 上面一位大神说过 蜂窝板做大曲面还行 折弯恐怕是不行

网友:
将其展开后,分段,分层按图示手工折弯,也是可以的,其它附件单独制好后焊上去.

网友(点评):
嗯 实在不行 最后就得这么办了 现在老板就想折一个整体的试试看 先由他吧

网友:
你应该站出来教育你们老板,不能总拿修脚刀切菜啊,多难受啊。

网友(点评):
哈哈 老板一定要就这么折一个试试 不管了

网友:
折弯配合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