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可以像五轴加工中心那样来加工吗

楼主(2016-07-12):
机器人前端加电主轴配上刀具,钻、铣一些轻薄的零件。如何保证机器人寿命?这种工况适合机器人吗

网友A:
切削受力的平衡 怎么解决,切削时的精度怎么解决,震动怎么解决,毛坯的装夹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受力的平衡 怎么解决,切削时的精度怎么解决,震动怎么解决,毛坯的装夹怎么解决?

问的好,目前只能尽量采用大一点的机器人,初步考虑高速慢进给,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负载大的机器人,而且加工异常的话,可能会损坏机器人
所以实际这样应用比较少

网友:
可以…不过应用并联机器人多………串联的我不知道……

网友:
可以,有人都做好了。很多数控编程软件厂家都出机械人自动编程模块了

网友:
打磨抛光类的可以

网友:
不可以,旋转惯量不够不启动。

网友:
现在这方面应用也挺多了,每年的机器人展会,KUKA等都有类似应用的方案展出,不过需要采用大负载的机器人,刚度比较大,可以尽可能的保证加工精度;切削材质为较软的材质(如泡沫,石膏等),切削力比较小,引起的机器人变形小,也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在展会见过,国外大品牌机器人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6-08-29):
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正好有案例需要帮忙解决,请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