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和保持架的滚针轴承是如何实现滚针之间相互隔离的

楼主(2016-07-12):
最近看书,看到一种无内圈和保持架的滚针轴承,这种轴承是如何实现滚针之间隔离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1.为什么要实现滚针之间隔离?
2. 没有保持架,是满装滚针轴承,滚针之间没有隔离。

网友:
没有隔离………所以承载能力会大些,但是因为发热等等原因,许用转速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要实现滚针之间隔离?
2. 没有保持架,是满装滚针轴承,滚针之间没有隔离。

谢谢大侠回复。还有个疑问,如果装满滚针,那么在运行过程中,滚针是否会发生自转?若发生自转,按照力学分析,是不是相邻的两个滚针是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向旋转的?即,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这样一直相间下去,而且滚针的数量必须是偶数。

另外,这种设计是不是摩擦阻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要实现滚针之间隔离?
2. 没有保持架,是满装滚针轴承,滚针之间没有隔离。

感觉滚针的转动有点复杂,有点想不通。

网友:
根据使用场合不同,可选用无内圈的轴承或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此时与轴承相配的轴颈表面和外壳孔表面直接作为轴承的内、外滚动表面,为保证载荷能力和运转性能与有套圈轴承相同,轴或外壳孔滚道表面的硬度,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应与轴承套圈的滚道相仿。此种轴承仅能承受径向载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还有个疑问,如果装满滚针,那么在运行过程中,滚针是否会发生自转?若发生自转,按照力学 ...

1. 滚动轴承运转过程中滚动体的姿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很多因素有关。
2. 有保持架的轴承,运转过程中滚动体会不会自转?
3. “相邻的两个滚针是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向旋转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轴与滚动体之间还有摩擦力。
4. “这种设计是不是摩擦阻力比较大?”,是的,摩擦大,所以发热大,所以极限转速低;见4楼回复。

网友:
滚针主要与内外圈相对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滚动轴承运转过程中滚动体的姿态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很多因素有关。
2. 有保持架的轴承,运转过程 ...

我记得harris书中介绍轴承的发展时,说保持架的设计主要是要将滚动体分离开,因为滚动体之间运动的相互干扰(摩擦引起)很大,造成很大阻力。

谢谢大侠

网友:
我想要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harris书中介绍轴承的发展时,说保持架的设计主要是要将滚动体分离开,因为滚动体之间运动的相互干 ...

是啊,Harris说得没错啊;滚动体直接接触摩擦大。但这推导不出“滚动体自转”及“相邻的两个滚针是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向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Harris说得没错啊;滚动体直接接触摩擦大。但这推导不出“滚动体自转”及“相邻的两个滚针是按照完 ...

谢谢大侠,一时疏忽,忘记考虑内外圈的摩擦力了。
感谢大侠的解答,以后再向您请教。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咱们互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