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的三视图是否一定要显示隐藏线

楼主(2016-07-12):
RT,有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呢?

网友:
以不影响识图,不发生识图错误为前提。

网友:
没有硬性规定吧

网友:
一般等轴测我显示虚线,三视图的话比较看起来不清楚才显示,没有硬性规定!

网友:
个人感觉,显示虚线好点。

网友A:
能用剖视图表示的  就不用虚线,在能清晰的表示出视图结构的情况下,虚线是要尽量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剖视图表示的  就不用虚线,在能清晰的表示出视图结构的情况下,虚线是要尽量避免的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