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蒸馏设备故障

楼主(2016-07-12):
我们这儿一台真空蒸馏设备使用的是罗茨真空泵,现在经常出现真空泵出气口温度维持在九十几度,泵体温度几分钟之内就急剧上升到一百六十度,想请教大家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缺相吗,声音正常吗,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缺相吗,声音正常吗,轴承?

正常的。以上故障是运行几小时后出现,不是一开始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的。以上故障是运行几小时后出现,不是一开始就有。

旧机器吗,润滑油更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机器吗,润滑油更换没有?

油换过了。设备用了两年

楼主(2017-08-14):
最后判定真空泵坏了,转子和定子都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