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2016-07-12):
以设计如图所示的汽车举升机液压系统为例,我的设计是否正确?其原理图如图所示。

已知负载重量为2100Kg,系统压力选为10MPa,液压缸上升和下降的速度为0.1m/s

液压缸活塞面积
A=2100*9.8/10*10^6=0.0021m^2
d=sqrt(4*A/pi)=0.051m,圆整后为50mm,此为活塞杆直径。

流量q=Av=(pi/4)*0.05^2*0.1=1.96*10^-4m^3/s=11.76L/min

泵排量V=q/n=11.76/1500=7.84ml/r

atos外啮合齿轮泵PFG-187,排量9.3ml/r,最高工作压力16MPa

则系统实际流量为
q=V*n=9.3*1500=13.95L/min

到此为止,应该没有什么错误吧?

下面是阀的选择:
溢流阀:
选华德系列直动式溢流阀,样本如附图,发觉6通径的曲线图横坐标最大为60L/min,那么我认为6通径的溢流阀的最大流量为60L/min(这么判断对不???),由于系统最大流量才13.95L/min,所以我觉得6通径的阀就够用,最终确定的型号为:DBDH6P10B2002
这个型号说明采用6通径,板式阀,压力等级为20020MPa)。
这么选型对不?

单向阀的选型:
查华德样本,6通径的曲线如附图所示:
从图中可见,曲线图横坐标的最大值为18L/min,那么我认为流量小于18L/min这个单向阀都可以较顺畅的通过,所以确定为6通径的单向阀,由于我系统的实际流量为13.95L/min,从这幅曲线图可以得到单向阀压力损失,暂时不用,也许算系统损失有用?
这么选单向阀对不?

单向节流阀:
其流量压力曲线如图所示。
系统流量13.95L/min,我觉得只要通过单向阀的损失我认可就行,曲线图的横坐标最大50L/min,所以我认为6810通径的都可以,我就选6通径的了。
开启节流阀的流量压力损失我也认可6通径的数据,所以综上选6通径的就可以了。

换向阀:
22通电磁球阀
其特性曲线如图所示。可见其最大流量为25L/min,也满足我系统要求,所以就选6通径的了。

至此,完成整个设计。我的设计过程正确么???

我有疑问的地方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的系统流量(泵)是13.95L/min,我可以调整节流阀,使系统进入液压缸的流量正好为11.76L/min,这样液压缸的速度就可以达到0.1m/s。那么多余的流量13.95-11.76=2.19L/min,那么假设到此为止,溢流阀只要能通过2.19L/min的流量就应该可以。但是对本回路来说,当液压缸运行到头时,系统的全部流量都通过溢流阀溢流,所以还是要去溢流阀能通过13.95L/min的流量,应该按照这个数据来选择溢流阀,对不?

另外,我对直动式溢流阀最低调定压力不是太理解?曲线图上最低调定压力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对直动式溢流阀最低调定压力不是太理解?曲线图上最低调定压力是什么意思?

最低调定压力有若干条曲线,我觉得每条曲线对应的应该是这种型号阀的压力等级,即这种阀最高可以调整到这个等级,该阀只能在这个等级压力以下使用,对不?曲线那么平,表明即使流量适当增大,其工作压力也只有稍许的增加,说明这个阀的性能比较好呗?这么理解对不?

另外为什么15/20/25/30通径的阀的流量压力曲线上标明最大推荐流量,而6/10通径的阀曲线上标注最低调节压力呢?

网友A:
只看原理图就知道你对液压元件不熟悉!

网友(点评):
您能说说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居然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原理图就知道你对液压元件不熟悉!

你指点下啊

网友:
液压 感觉难度大一些

网友:
有一些難度!

网友:
电磁阀选锥阀型的。你这滑阀要泄露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很有道理,原理图应该为2位2通电磁球阀

网友:
1.下降靠重力,如果重力太轻,降不下来,2.液压锁都无用上。这个安全吗,能在任意位置停下来吗?

网友(点评):
2位2通换向阀应该换成电磁球阀!

网友(点评):
把电磁换向阀接到泵的出口,或取消电磁换向阀和溢流阀,换个电磁溢流阀

网友B:
首先我对液压也不是很懂,用来讨论,有问题请指正:
1.计算的活塞杆直径,圆整之后舍去小数点,意味着要提高系统工作压力,所以在此后的计算是否应该提高系统压力计算?
2.我查了一下溢流阀,通径为6,其流量为50L/min,我觉得应该看技术参数表,而不是看曲线横坐标。当然,我觉得选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3.关于单向阀,需要考虑到其压力损失,毕竟本身系统压力大约为10Mpa,压力损失还是影响较大的,特别是系统用到了两个串联的单向阀,在推举重物时的压力损失不可忽视。
4.按照图示,应该是回油节流。
5.溢流阀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6.最低调低压力是指在特定的流量和工作压力情况下,要按照曲线数值来调整溢流阀的调定压力,如果你要是低于这个压力值,就是使得系统的工作压力也会下降,如果过高,会使得系统压力上升,本身溢流阀是保护阀。
7.拿溢流阀来说,工作压力这么多条曲线只是采样做试验过做了几组不同系统工作压力的情况,阀的使用应在最高使用压力以下使用,对应不同的工作压力,根据流量选择合适的最低调节压力。然而并不能说明阀的好坏。
8.对于最大推荐流量,只是针对通径较大的阀给出了指定压力情况下的最大推荐流量,指的是那条虚线。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认真详细!我就是对样本上给出的溢流阀的曲线怎么在设计中使用有疑问?

网友:
不懂液压
看你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单作用缸应该加一个两位三通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对液压也不是很懂,用来讨论,有问题请指正:
1.计算的活塞杆直径,圆整之后舍去小数点,意味着要提 ...

我的问题是那个最低调节压力,表示该阀只能在不低于那个压力等级下使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那个最低调节压力,表示该阀只能在不低于那个压力等级下使用么?

我理解你说的了,就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子,就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要高于纵坐标表示的的压力。

网友:
根据你的工况,举升,保压,下降,其中举升在整个工作周期当中是占很小的比例的,其余的时间全是高压溢流,发热发热严重,不如加液压锁,加带卸荷功能的换向阀。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原始想法是举升完成后停止电动机,您的建议很好!

网友:
你的油路不完整,,,

网友(点评):
怎么不完整,缺哪部分?

网友:
你这设计的什么啊,看你数据列一大堆,原理图都不符合实际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拿地方不符合?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没有仔细看你的计算。但液压原理图基本可以。有一个地方最好改动一下。就是节流阀应该装在回路上,因为上升时流量是预先设计好的不会太快,而下降时因受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会产生速度过快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是单作用缸,节流阀如何装在回路上?是放在那个换向阀的后面么?

网友:
放在泄油的回路上。实际上象你这种要实现举升功能的油路。有一种称为支撑阀的元件,价格一千元不到。功能完全可以达你的要求。因它把所有的元件都集成在一起,你就无须再自己去做集成块了。

网友:
选泵可用经验公式  p泵=(1.3~1.5)p缸         q=(1.1~1.3)q缸

网友(2016-12-16):
首先计算出油缸的活塞直径,圆整到整数,我倒觉得应该将其圆整成一个大点的,比如说63mm,然后杆径选45
我不明白的是,你的油缸是单作用油缸吗,既然是单作用油缸,那么你的单向节流阀接反了
还有,你右边那个二位二通阀是什么作用啊,是个什么形式的阀,小弟才疏学浅,并不是很理解,
同时也恳请大师来解决,给出正确答复

网友:
14楼的思路是对的,但我觉得加液控单向阀和带卸荷功能换向阀的话需要增加管路,对于单作用缸的系统增加管路是很困难而且没有必要的。可以考虑将溢流阀换成先导式电磁溢流阀,常开的,不得电时泵卸荷,得电时系统建立压力;其余的就按楼主的设计。至于发热问题,由于举升时间比较短,而且负载不大,通常就是后斗里装满料的时候执行举升动作,保压很短的时间,将料卸下后就下降,此时液压缸里的油就会回到油箱,而且系统流量不大,通过节流阀的发热量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感觉动作可以实现呀

网友(2017-03-17):
系统没毛病,油缸单作用,上升通过泵流量调节升速,下降关闭电机,油液通过电磁两通阀旁路回油箱。
如果电磁两通阀直接换成手动球阀,还能更进一步进行比例调节系统是汽车升级平台,现在常见的都是剪刀差形式的,实际到油缸上面的可能不止2100kg,这个参数或许可以探讨一下。
如果是左右龙门架那种的,我见到过都是分两个小液压站的。具体参数还请楼主自行比较一下。
另外,为了节省空间和体积,最好直接采用螺纹插装阀块,因为阀数量少,原理简单,可以最大话减小系统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