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接头中的喇叭口与平口区别的

楼主(2016-07-12):
油管喇叭口接头不用加密封圈,平口接头要加密封圈,哪么什么时候该用喇叭口接头,平口接头?4 ~5 f$ H! C, m) M" r

网友:
应该是锥面密封和平面密封,锥面密封适用高压,有些还有软金属防止磨坏密封面的设计...

网友:
这种锥度适合高压的,安装也很方便,但是在拧紧的过程中不能过大用力,平的家密封圈的不太耐用,因为考虑震动,时间长了,密封圈就会有损伤,个人经验

网友:
看图像是24度锥的,密封圈在油口接头上呢,还有37度的,是配套扩口的,还有45度和60度的,想学接头多看看派克或伊顿的样本吧,国内的工程师,嘿嘿,见识全的还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