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fai5后面标注了个H4不是公差是铰刀规格?

楼主(2016-07-12):
今天上了个课,可能论坛里的坛友也有很多人上这个课,不要介意噢~
老师说了个销孔标注的问题。
直径5的孔,后面有(H4  贯穿,与**配作)字样,具体我就不上图了

说这个H4并不是指孔的公差,而是指用H4的铰刀,精度为H4的铰刀!

真是这样的么?哪个标准规定了这个意义?哪个标准规定了销孔要这样标注?
有大侠知道么?

销子常用的是m6公差,与之配合的销孔,没有这样的铰刀么?

网友:
我认为这是标注孔的精度等级为H4,铰刀新的精度代号也为H,但一般为H7,H8,H9。

网友:
这是个坑

网友:
总要讲点不一样的呗

网友:
铰刀和孔标注应该是统一的方式,比如Ø8H7的铰刀和Ø8H7的孔
但是丝锥的精度等级和螺孔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比如H4丝锥加工出6H或7H的螺纹内孔

楼主:
请教大侠@害怕伏枥 @zerowing@狙击手

网友:
坐等结果。
1.H4如果不是铰刀的规格的话,那精度相当高了,5(0,+0.004)。
2.但是铰刀好像是H7H8H9的,没见过H4的。
有知道的吗?求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