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防锈问题

楼主(2016-07-13):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有一套水冷辊筒装置,两端用轴承支承转动,时间久了,靠近出水口一端轴承经常锈蚀,想改用不锈钢轴承,不知道是否可行,不锈钢轴承的材质与GCr15轴承在性能上有多大区别.耐用吗?谢谢!

网友A:
工程塑料 轴承

网友:
看看轴承手册,不锈钢轴承的承载能力,比较一下。
还是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水进入轴承,会损坏轴承,不仅仅是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塑料 轴承

塑料轴承热胀冷缩性会不会太大?

网友:
考虑一下轴承位置的密封!

网友B:
首先考虑密封,如果不行NSK轴承有全密封的,不过往轴承室里装入的时候有点困难,可能会产生一段气室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冷凝结露造成轴承外壳生锈吧!轴承里面有润滑油脂的,除非润滑不够。个人认为可以做个温壳,润滑可以改成自动加注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考虑密封,如果不行NSK轴承有全密封的,不过往轴承室里装入的时候有点困难,可能会产生一段气室

我们目前用的就是nsk密封轴承,不过还是会生锈。

网友:
上传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