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系统设计

楼主(2016-07-13):
   个人认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设计,已焊接为最复杂因为牵扯到焊接变形、焊接工艺、及仿真干涉等方面。最简单的应为搬运设计。

网友:
那来讨论下机器人去毛刺和磨削吧

网友:
个人认为:机器人焊接系统的主要难点在于焊接工艺:不同材质,不同板厚采用的焊接工艺参数不同。就机器人本体来说,感觉没有太多难点,与大家讨论。

楼主:
工装的设计和变形量的控制呢

网友:
赞同3楼的说法。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普通六轴关节机器人(50kg左右)回转最大加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看转动惯量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