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静止的齿轮和一个转动的齿轮怎么相啮合呢?

楼主(2016-07-13):
可否实现两齿轮靠近,并啮合?

网友:
不太明白意思,动轮怎么靠近?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离合器?

网友:
找一台老式的普通车床,把床头箱的顶盖打开,看看里面的换挡齿轮。

网友:
齿顶对上齿顶带转速的话 基本就费了...

网友(2016-10-14):
离合器很好用

网友(2023-07-26):
离合器原理

网友:
换挡齿轮,老的机械结构有这种 设计,现在 基本上都被各种离合器取代了

网友:
汽车换挡用的同步器,大学学的,当时没听懂

网友:
不好理解

网友:
类似于 挂挡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