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16-07-13):
直径9.98±0.02mm  我可以写成10 上偏差0 下偏差-0.06吗

网友A:
这样不是一个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一个概念了

下偏差-0.04

网友:
9.98或者是10 指的是基本尺寸,后面带着公差值。
首先基本尺寸来自于设计计算,是强度校核或者配合决定的,而公差是为了满足互换性等而添加的。
对零件的合格与否检测判定上说,两种表达没有关系,但是从设计上说,两种表达意义不同,是不能随意变换的。

网友:
可以。但是一定要搞清标准尺寸是多少。例如:测量轴的尺寸是9.98,这个地方装轴承,可标注为10,公差要加,测量孔的尺寸是9.98,可标注为10,公差加减都行,这样才对。有时测量的尺寸与标注的尺寸和公差对不上,一般都是零件磨损、加工错等原因。

网友:
如果是轴,也是装配尺寸的话其实理应标注成10 0/-0.04

网友:
传统上,技术体系比较完备的企业里,图纸分设计与工艺,工艺还会根据流程细分工序、工步。设计环节根据设计意图标注公称尺寸及公差,工艺将设计图转换为加工用的图和检验用的图,这个过程会根据具体的工艺条件和要求,对标注进行转换,使操作者直接读数操作,不需再作计算,既提高效率,又避免错误。现如今没那么些讲究了,而且不仅设备,尺子都数显了,可以在任意位置设0点。总之:9.96与10-0.04没有本质区别,如何选择在于使用图纸的人和场合。毕竟图是用来向使用者传达设计意图的,你的说法要和听众的理解习惯一致才好。结论是:这个问题在论坛里找答案,不如直接下车间问操作工:怎么标尺寸你看的顺眼,用的方便?

网友:
4楼说的很对,两者从本质上讲就是两个概念,单纯从检验的角度讲,两种表达给出的偏差是一样的,但是从设计角度而言,不可以互换!

网友:
同意4楼观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经理说直接换,从结果上看一样,但是你们这么一说,反而有点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