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怎么算不到一块了,哪里算错了?

楼主(2016-07-13):
哪位给我指点一下哪里算错了?

网友A:
错误就在1.5+0.35/+0.1才是封闭环,懂不!

网友:
但是,说实话,你这也就是学校里算算吧,外面机加工很少算这种尺寸链,基本上首件试切,测量合格后,就批量性做了。

网友:
AO=8 -0.2/-0.4才对吧。

网友:
为什么要反推呢,A1合格,A2合格,这样零件就合格了,这也正是尺寸链不能封闭的原因啊。
直接给重要尺寸的尺寸公差,封闭环由计算得到,没有人说封闭环可以倒退重要尺寸公差。

网友B:
尺寸链是基于实际加工产生的,你加工这样一个零件顺序应该是先加工A1然后加工A0,A2是间接得到的,也就说正常情况下A2才是封闭环。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公差都是加工工人自己定好了,设计人员再往图上抄的?

网友(点评):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按楼主的这张图纸,应该是9.5的尺寸已经保证了,现在要通过加工8的尺寸来间接保证1.5。其实大家不要纠结于这个图纸,这我想只是学生的一个题目而已

网友(点评):
同样的话问你,答案是什么?有事说事,有问题分析问题,瞎扯什么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链是基于实际加工产生的,你加工这样一个零件顺序应该是先加工A1然后加工A0,A2是间接得到的,也就说正 ...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按楼主的这张图纸,应该是9.5的尺寸已经保证了,现在要通过加工8的尺寸来间接保证1.5。其实大家不要纠结于这个图纸,这我想只是学生的一个题目而已。

网友:
由A1、A2算A0,是已知组成环计算封闭环,由A1、A0算A2是已知封闭环和一个组成环,计算另一个组成环。

网友:
算法是没有问题的,数值也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基准!!自己再慢慢琢磨一下,之前办公室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生产中不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只是一道题而已

网友:
A0取8-0.15(即7.85)的时候A1就得取最大值啦,A2取最小值。这样才对。

网友:
封闭环的上偏差为-0.05,下偏差为-0.45

网友C:
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就在1.5+0.35/+0.1才是封闭环,懂不!

我自己现在弄明白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基准和加工基准不一样

确实是两个基准不重合,现在知道了。

网友:
感觉我们公司标记时都不考虑

网友:
在你写“当。。。”的时候就知道了,结果是一种情况,这个尺寸也不决定着是否合格。只是一个从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