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8K双镜面的sus304钢板加工去毛刺

楼主(2016-07-13):
最近用8K双镜面不锈钢板做了些产品,但是激光加工上存在毛刺,刚开始听加工方说贴激光膜就没事的,谁知道毛刺更多,最后双面贴膜都去掉后加工了,但是在拐角处毛刺相对多点。只能自己回来用刮刀,油石打磨,但是很费时费力。而且在开孔处问题更大(激光开孔衔接处总是有黑点,粗毛刺。难打磨),对于上面这些问题,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初步估计时起点距离工件太近,转角位置线速度没有控制好造成的。
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时起点距离工件太近,转角位置线速度没有控制好造成的。
仅作参考

就是说是激光焦点没调好,以及转角速度问题?是越快越好,还是慢点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激光焦点没调好,以及转角速度问题?是越快越好,还是慢点好啊?

一般情况下激光头距离加工件的距离时自动恒定的,他们怎么弄的就不知道了,如果可调整的话让他们调整之后再看看情况。

转角速度不是快慢的说话,合适就好,这些都是右技术参数,按照参数找一个合适的试试就知道那个好用了。
主要时与工件的瞬时切割量来说话。量小就能快,量大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激光头距离加工件的距离时自动恒定的,他们怎么弄的就不知道了,如果可调整的话让他们调整之后 ...

我们的不锈钢厚度是1.0MM,实际厚度0.96MM,孔直径12mm ,在切割周边连接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切圆的时候就会发生,有的圆切割几乎没有。你说会不会是切割时气压或者钢材抖动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不锈钢厚度是1.0MM,实际厚度0.96MM,孔直径12mm ,在切割周边连接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就 ...

下次切元额度时候,让他们把起点定在圆心上,这样或许回好一点。
至于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有肯能。
注要还是起点到工件圆边距离太短,影响了工件。
距离拉长等割线稳定了就好了。

楼主:
这也可以是,其实我比较怀疑一点,就是钢板放在激光机床上是,不是有锯口的突起吗?会不会是加工的时候刚好那个突起顶着了,圆孔切除部分吹不下去造成的?我不懂这玩意,也就自己瞎琢磨。 大侠你是搞加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