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师了解滚齿刀的可否给我说一下它能加工多高的硬度?

楼主(2016-07-13):
    滚齿刀,我之前做质检的时候接触过,不过之前接触的齿轮和齿轮轴都是软齿面,硬度低,用的是滚齿机也有插齿机(不知道这种叫法对不对,是我们这边的叫法),我就想问问滚刀能加工的齿轮、齿轮轴硬度是多少?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对这方面熟悉的大师,给我说一下?

网友A:
俺见过的情况是: 刮削可以在HRC 58-60   硬滚在HRC50左右。

这要求设备的刚性好才行。

俺做滚齿机。。。。网址见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见过的情况是: 刮削可以在HRC 58-60   硬滚在HRC50左右。

这要求设备的刚性好才行。

好的,谢谢!你真敬业,还不忘打广告,哈哈!

网友:
45钢一次滚齿后高频回火55度,日本小栗原的滚刀。上数控滚齿机二次对刀再滚齿。精度是日标JGMA1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