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试验炉的冷却方式问题

楼主(2016-07-13):
单位是做密封环的,产品不大,高精度。材料大多为镍基合金,高温和金刚。现在老板要开设一个实验室,添置一台试验炉。要求体积不要太大。找了几家,价格方面都能接受,唯一的问题是,加热后要手动拿出,弊端:
1,操作过程会造成表面氧化,影响材料硬度
2、容易出安全事故
但是选择真空炉的话,找了几家都觉得体积太大,愁~~有大神帮忙提一下建议的么

网友:
整篇一个数字没有,这年头做事都靠想象吗

网友(点评):
我仿佛看到了1和2两个数字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是我没说清楚。我们做的是活塞环,零件比较小。普通试验炉加热后拿出来一下子就冷却了,这样就失效了。试验炉要求:温度最高可达到1300,容量为30kg左右。价格另议。主要材料有A286,M2,M35,L718等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表述不清。试验炉要求:最高温度可达1300,容量30kg左右。主要材料为A286,L718,M2,M35等。由于零件尺寸小,咨询过几家厂家,他们的操作都是要加热后手工拿出来,这样由于零件小冷却块,淬火就失效了

网友A:
如果是因为冷却快的原因的话,可以考虑做个工装,保证从炉子转移到淬火介质这段时间不降温或降温很少。
不用太麻烦,壁厚厚一点的钢管封住一头,活塞环放进去加热,淬火将钢管夹出来将活塞环倒进淬火介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因为冷却快的原因的话,可以考虑做个工装,保证从炉子转移到淬火介质这段时间不降温或降温很少。
不 ...

我来跟同事讨论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求助,网带炉能不能淬M2的材质,硬度达到HRC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