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是否真的可以加工渐开线蜗杆?求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2016-07-13):
一直对旋风铣是否能加工渐开线蜗杆感到疑问,又问了几个生成旋风铣的厂家说是可以加工的,但是加工渐开线蜗杆不是用错位的双刀加工吗?而旋风铣虽然一个刀盘上有好几把刀,但并不是错位安装的,就相当于是单刀加工。个人理解,这种加工方式最多也只能加工法向直廓蜗杆,我的理解对吗?大家怎么看啊!

楼主:
欢迎大家吐槽啊

网友A:
可以的,在于刀型,,,,

网友B:
可以。

我们专做旋风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于刀型,,,,

实际加工用的刀型是这样的,可以加工出渐开线吗?

网友(点评):
参考相对模数盘铣刀的齿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们专做旋风铣。

在分别加工渐开线蜗杆和法向直廓蜗杆时,铣刀盘的安装角度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一方面的知识学的较少,加强中!

网友:
刀具安装方式相同,不同的是刀具的轮廓,在刀具厂用数控磨床按需磨制。

在此遥拜一下 woodee 大侠。

网友B:
M667 - 数控蜗杆铣床(外旋风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667 - 数控蜗杆铣床(外旋风铣)

麻烦再问下,如果我是这种刀型的话,刀盘偏转个螺旋升角后加工,最后加工出来的蜗杆是不是只能是法向直廓蜗杆?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不是直阔,你不知道吗,,,模数大了之后接近直齿

网友:
请看书,不争论

网友B:
机械设计实例:旋风切削头
http://www.cmiw.cn/thread-33307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实例:旋风切削头
http://www.cmiw.cn/thread-333078-1-1.html

伏枥后来又补充了一个结论

网友B:
呵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俺们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于刀型,,,,

阿基米德蜗杆在轴向截面上是直廓,法向直廓蜗杆在法向截面上也是直廓,这两种蜗杆都可以用直廓刀加工,就是刀盘的偏转角度会不一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俺们可以做。。。

加工渐开线蜗杆时,左右两个齿面是一起加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俺们可以做。。。

如果是四头蜗杆,应该要来回加工四趟吧?

网友(点评):
一般走4趟,也可以用双头刀,只走2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俺们可以做。。。

最后问下,你们加工渐开线蜗杆的刀型是这种直廓的吗?具体是哪家单位,以后可以考虑购买该机床

网友(点评):
从来就没有直廓过,嘿嘿。 单头蜗杆的刀都不能用来加工双头,虽然差不多,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俺们可以做。。。

恩!明白一点,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们专做旋风铣。

http://www.cmiw.cn/thread-454728-1-1.html
最近出了个题目你有兴趣玩玩么。论坛里没人爱玩了

网友(2018-02-24):
可以,内铣!

网友(2018-05-27):
引用 楼主:
在分别加工渐开线蜗杆和法向直廓蜗杆时,铣刀盘的安装角度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但是,还是没有回答是否能加工?如果能加工,那么原理,及刀盘的形状是怎样的

网友(2018-06-26):
磨削渐开线蜗杆时,左右两个齿面是一起加工的吗?我们加工一种双头渐开线蜗杆,法向压力角是14.25°,砂轮角不知要修成多少度,有人说修至30°,也有人说修至28.5°,弄得我一头雾水。跪求行家指点!谢谢!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们专做旋风铣。

你好,动静之机,我们现在想开发外旋风铣加工ZI蜗杆,不知可否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们专做旋风铣。

我级别太低,无法在论坛添加好友,如果方便可以QQ联系么?qq:18332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