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的钻攻机加工为什么可以没有刀纹?

楼主(2016-07-13):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钻攻机床身的结构怎样合理?底座加重把机床重心偏置到主轴轴心线是否可行?
2.加工产品有刀纹主要是因为那些因素?
3.发那科的机床为什么可以刀纹那么好?

网友:
那里有什么发那科机床?那是使用发那科系统的机床,刀纹好不好与系统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机床的精度、编程的合理性有直接关系,只要你的机床好,编程合理,无论是发那科,或西门子,甚至国产的凯恩帝,和广数系统都可以加工的很好.

网友(点评):
FANUC有钻攻 以前苹果的手机外壳是指定由FANUC钻攻来做

网友(点评):
日本现在生产钻攻中心的有兄弟公司,而钻攻中心用到的系统以三菱居多。

网友:
1.整体来看生产钻攻中心机床的应该是台资企业居多,最近几年国内也有生产。
2.从市场需求来看,前两年市场对钻攻中心机床需求十分火爆;现在市场需求有很大的下降。

网友:
加工产品有刀纹其实有很多原因造成的,这应结合现场情况具体分析。
1.如果机床结构刚性差,加工时转速低,吃刀量大,很容易出现刀纹;应该提高主轴转速,减小吃刀量。
2.如果机床装配不合理造成的刚性差,比如反向间隙大,有轴向窜动等,就应该返修机床。
3.切削参数设置是否合理,也会带来影响。

网友:
      钻攻中心机床与加工中心机床相比刚性要差一些,这是因为钻攻中心主要的任务是钻孔,攻丝。而且这些丝孔一般都比较小,原因是这些零部件大部分是电子行业用的,孔小且多是主要特性。
    针对这种特性,对钻攻中心的要求主要是速度快,尤其是主轴转速一定要快,一般都在12000RPM以上,对Z轴速度要求一般要比X轴和Y轴要高一些,这是因为Z轴移动更为频繁。还要求换刀一定要快,所以钻攻中心用的刀库是飞碟式刀库,这和加工中心用的斗笠式刀库或者圆盘式刀库不一样,且换刀速度要比这二者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