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组合求教

楼主(2016-07-13):
相通过一个电机带动两排轮子往箭头方向旋转,应该怎么设计好点?

补充内容 (2016-7-21 11:42):
两组轮的皮带轮中间有部品,需要往一个方向牵引

网友A:
上(或下)作为主动输出轴,往下绕多一个同步带带着不就好了吗
就是带子怎么绕的问题,
同时要考虑2侧的张紧和跑偏,当然,中间间隙调整的时候不要影响太多

网友B:
………电机直连上侧,上侧用齿轮连下侧齿轮……

网友:
lz看的机构太少……

网友:
用齿轮看着可以

网友C:
请问:
1.两个带的距离多大。
2.同步传送的精度要求。
3.安装空间。
4.传送轴的结构等。

网友:
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还是两个都是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或下)作为主动输出轴,往下绕多一个同步带带着不就好了吗
就是带子怎么绕的问题,
同时要考虑2侧的 ...

我这个是要牵引作用,下面加组轮连接的话,第二个带的方向应该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1.两个带的距离多大。
2.同步传送的精度要求。

这个不用管,我只要把两条带子连接好,往同一个方向牵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连上侧,上侧用齿轮连下侧齿轮……

求个草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个草图看看

画的真丑...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开始我一直在想用皮带轮连,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画的真丑...

大侠,这样做,上下两个的皮带的方向应该是反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这样做,上下两个的皮带的方向应该是反的把?

他要的不就是这样运动方向吗?中间相邻的两段皮带,同方向运动

网友:
同意12楼的方案。

网友:
楼主这个是拿来牵引什么产品的?

网友E:
中间宽度是否需要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宽度是否需要可调节?

这个都不用考虑的,我只相知道怎么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真丑...

但是这样宽度好像没法调整了

网友(点评):
上下两组输送带,任意一组可以上下左右调节,不就可以调整两组的间隔距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宽度好像没法调整了

你画的齿轮不是扣死了嘛?

网友:
夹带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