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马达和减速箱设计在一体的厂家

楼主(2016-07-13):
求助液压马达和减速箱设计在一体的厂家

网友A:
使用了液压马达还要用减速箱吗?可用流量来控制液压马达的转速的啊。

网友(点评):
其实是有这种设计的

网友B:
是要找行走马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液压马达还要用减速箱吗?可用流量来控制液压马达的转速的啊。

我这里的系统是由发动机通过泵来驱动液压马达再带动减速器来实现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找行走马达吧

嗯,多谢

网友(点评):
宁波那边挺多的,你给出底盘型号都能直接配上

网友:
我刚做了个,车用的增速箱+油泵

车载的主要是安装受限很大,不然用标准减速器改还是很方便的。
把输出轴盖子拆了,做个就是了

网友:
“液压马达+减速机”是不是考虑到液压马达的低速性能问题,但如果选用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还不能满足扭矩要求的话,或者代价太大的时候会选用这个组合?或者符合低速大扭矩要求的液压马达市场上较少,供货时间长?这两种方案,那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系统是由发动机通过泵来驱动液压马达再带动减速器来实现行走

请你把参数告诉我,我帮你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把参数告诉我,我帮你选一个。

现在还没计算,只是刚刚测算了下输入发动机转速为3750,齿轮泵转速2100,轮胎直径0.4m,行走速度约为0.7m/s,全身载重约290KG,中间的排量都没测算,这样可以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计算,只是刚刚测算了下输入发动机转速为3750,齿轮泵转速2100,轮胎直径0.4m,行走速度约为0.7m ...

发动机转速为3750有这么高吗?这样的话你需要先用减机把转速降下来。

网友(2016-08-13):
这种厂家可能不太好找吧!我设计也是发动机2980转带动液压马达来驱动变速箱,来实现无极变速的。我选择的液压马达是川崎的520H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