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异响

楼主(2016-07-13):
振动0.08~0.11mm/s,温度最高46℃,温度曲线正常先升后降后平稳,驱动和非驱动端轴承位置都有异响,非驱动端为浮动端,声音较驱动端大,感觉不是轴承的问题吧?各位大神的意思呢?

网友:
80%是电机轴承的问题,震动幅度也不小了,可能是轴承安装有问题。

楼主:
电机驱动端跟非驱动端均有类似小鸟鸣叫的雀鸣声,原先本来只有一台,现在出现两台了,问题扩大话了,如果是轴承问题,那为什么设备不懂轴承型号不同,出现的问题却相同呢?

网友(点评):
轴承滚珠磨损了

楼主:
此前用加油脂的方式试过,雀鸣声确实有短暂消失或降低,但过会儿又出现

网友(点评):
再次证明 轴承磨损了

网友(2016-09-14):
轴承跑外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