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电机减速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6-07-13):
结构是钢丝绳升降,已知负载扭矩9000NM,怎么计算出需要行星减速机大小及电机大小?
9000NM是不是就是减速机承受扭矩?电机承受扭矩是9000/速比?

网友A:
你这个9000的扭矩是卷筒上的么?每个轴的扭矩都是不同的,要分清楚。高速轴扭矩小,低速轴扭矩大。
你得有运行速度,才能知道功率,才能选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
缺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9000的扭矩是卷筒上的么?每个轴的扭矩都是不同的,要分清楚。高速轴扭矩小,低速轴扭矩大。
你得有 ...

9000是卷筒上的,现在用的是伺服电机11kw的 减速机PXD285-80速比,是想提速,速比换64,不知道换速比后扭矩够不够,怎么核算?

网友B:
根据已知负载;在选一个传动比,然后把已知负载 除以 传动比;就得到 减速机的负载,在选择一个
通常减速机和电机 都是一体的 了,买个现成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已知负载;在选一个传动比,然后把已知负载 除以 传动比;就得到 减速机的负载,在选择一个
通常减速 ...

大侠,已知负载除以速比得到的不是减速机负载吧?是电机负载吧?请指教

网友(点评):
减速机负载! 然后您选个一体的(减速机+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00是卷筒上的,现在用的是伺服电机11kw的 减速机PXD285-80速比,是想提速,速比换64,不知道换速比后扭 ...

你仍然缺一个参数。卷筒或者电机的转速到底是多少?不给出这个,你就不知道卷筒的功率,无从判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已知负载除以速比得到的不是减速机负载吧?是电机负载吧?请指教

原选伺服电机最高转速2000,而定扭矩70,最大175,减速机配PX行星减速机PXD285,速比80.减速机样本上额定输出扭矩8130现在是想原电机不变,减速机型号不变,速比改为64.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仍然缺一个参数。卷筒或者电机的转速到底是多少?不给出这个,你就不知道卷筒的功率,无从判断。

伺服电机 最高转速2000 额定转矩70 最大175NM

网友:
功率=拉力X速率或是转矩X角速度,你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 最高转速2000 额定转矩70 最大175NM

电机2000的转速时,额定功率下转矩T = 9550 * 11 / 2000 = 52.525 Nm
传动比64,则卷筒的转矩不足3361.6 Nm,不够

电机620的转速时,额定功率下转矩T = 9550 * 11 / 620 = 169.4 Nm,接近电机的最大转矩
卷筒的转矩可达到10844 Nm,考虑到传动损失,这个转矩刚够卷筒用。

这电机也就是理论上刚刚够。

如果考虑点安全系数,还是选用功率更大的电机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2000的转速时,额定功率下转矩T = 9550 * 11 / 2000 = 52.525 Nm
传动比64,则卷筒的转矩不足3361.6 ...

大侠,伺服电机也是这样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伺服电机也是这样算么?

转矩、转速、功率的关系,跟电机类型无关。不同的就是让三者的哪个恒定不变。比如伺服电机若是设置恒定的转矩,那么运行速度跟功率成正比。

若是设置恒定的转速,那么转矩跟功率成正比。
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转速、功率的关系,跟电机类型无关。不同的就是让三者的哪个恒定不变。比如伺服电机若是设置恒定的 ...

伺服电机样本上最大也就15KW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