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南方高湿天气如何防锈

楼主(2016-07-13):
进去夏天南方降雨加上闷热,设备生锈严重,如何防护

网友:
关注 一些钻头 啥的都生锈了

网友:
恒温恒湿车间的路过

网友:
什么设备啊,涂废油。可以吗

网友:
设备防锈的几点建议:

底座、机架等外漏部件精整表面,干燥,喷漆。
换班或者设备临时停用时,清理干净设备内部及周边铁屑、切削液等。
链条、导轨、丝杠等传动件做好润滑。
刀柄、夹具等换下的时候,清理干净,定置。
条件允许的话,定期清理滑动件底部或端部油垢。
长期不用的工装或备件,刷油后吸真空,定置。

车间内所使用的压缩空气做好干燥、除水。

网友(点评):
很具体,指的借鉴

网友(点评):
基本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