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振动仪测量振动值为:0.5mm/s,请教下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13):
用振动仪测量振动值为:0.5mm/s,请教下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振动速度-->平方-->平均-->平方根。

楼主:
振动速度-->平方-->平均-->平方根。麻烦师傅详细解释下,谢谢师傅

网友:
这就是振动速度值啊,振动仪可以调的,可以测量速度、加速度、频率、幅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速度-->平方-->平均-->平方根。麻烦师傅详细解释下,谢谢师傅

振动是以在围绕一个中间位置往复运动,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大小方向在不断变化。这些量都是矢量,带方向的,不好做算术平均。于是先将该量平方,去除正负因素,在做平均,就绕过了正负数平均的问题,但有个平方在先,量纲不对了,所以平均完了之后还需在取平方根。这是处理有正负数问题的基本数学方法,统计学里的标准差也是这个路数,交流电的电压、电流也是这个路数。你读到的那个0.5mm/s,就是经过计算给出的这么个结果,反映的是这个振动的速度特征。如果设备有选项的话,应该也能给出位移和加速度的特征。